请教开关管的问题

楼主(2008-05-18):
两个mos管作为开关时是怎么轮流工作的??请教各位大哥

网友A:
这倒不一定

两个MOS管作为开关,有可能同步工作,即同时导通同时截止,有可能轮流工作,即一个管导通时另一个管截止,还有可能错开工作,即一个管导通,随后另一个管导通,前一个管截止,然后另一个管再截止。
如果是轮流工作,往往也不是一个管导通瞬间另一个管截止,而是有很短一段时间两个管都截止,一般称“死区”,或很短时间两个管都导通,一般称“重叠”。
两个管轮流工作,当然是靠两个MOS管的驱动信号控制。其它工作方式,也是靠驱动信号控制。

网友B:
大功率的用哪一种好呢?

大功率的用哪一种好呢?
比如说24V200W的!

网友C:
轮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