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射频的接口问题!

楼主(2008-05-18):
正在做一个电路:通过RF接受芯片接到一个信号,然后用D触发器锁存信号,之后这个信号通过一个开关电路来开启一个Mirco-heater电路。在设计的时候,对于这个开关电路很犹豫,不知是采用MOSFET管好,还是Buffer电路,或是采用电磁继电器!设计中的主要限制:heater的电路要尽可能大最好能有300mA,但是供电的电源只能是一个纽扣电池--输出很小。那么,如何来设计这个开关电路。要是采用MOSFET的话,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管子呢?

真是谢谢!

网友A:
mos管

找个废旧手机电池,拆开看看,里面那种mos管就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