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A芯片电源的故障

楼主(2008-05-19):
我在维修一台48V,20A,芯片是SG3525A的大功率充电器时,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该电源的拓扑结构为半桥式逆变电源.SG3525A的11脚和16脚的输出脉冲分别经一级图腾柱放大后,共同推动一驱动变压器的初级线圈,该驱动变压器的次级是两个独立的绕组,分别经过22欧电阻限流,2.2K电阻对地分压,驱动两个MOS开关管(70N60),接通电源后,用MF47万用表的10V交流档分别测量两个管子的G,S之间的驱动电压为7V,可是两个管子根本就不导通,尽管万用表测量的是脉冲的平均值.请问用MF47表测量时,两个MOS的G,S电极之间的驱动电压应该是多高?我很着急.恳请高手能不吝施教,谢谢!!!!急!急!急

网友A:
万用表在此用处不大

用示波器看看吧。
最好把图贴出来。

网友B:
支持LS,示波器反映的信息比万用表多

嘿嘿,如果有频谱仪就更好了。可惜俺没有,因为俺买不起,要好几万阿,乖乖.要是几百块就好了阿,哈哈.....

网友C:
要用示波器看波形

 MOS管对GS电压有要求,要看驱动方波对不对

网友D:
要用示波器看波形

大多数MOS管的导通电压最小值在2到4V,MOS管不导通,可以拆下来用机械表检查是否能够正常工作.另外SG3525的16脚是基准电压5V,纯直流电压,11和14脚才是驱动信号输出.

网友E:
先看看

用示波器看IC的11脚和14脚的驱动波形应该是相同的,如果正常,就根据 后面的图腾柱往后一级一级的查,看MOS管栅级是否也有驱动波形,同时也要测一下SG3525的16脚是基准电压5V。看SG3525的5脚和6 脚的锯齿波形是否正常(频率是否正常)

网友F:
看看3525是不是正常工作

3525的9脚不能为0V,
10脚是控制11和14脚方波占空比的,不能太低(一般3~5V)

网友G:
那要看脉冲的占空比,建议用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