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流技术

楼主(2008-05-24):
(无正文)

网友A:
先玩玩无源均流吧

在N+1系统,各模块输出端串功率电阻形成无源均流,配置优点是可靠性高,简单易行;缺点是能耗较大,效率较低。

有源均流,需要在各模块输出端加敏感的电流传感器,结合高瞬态反应的调节电路,实现有源均流,效率高,但电路复杂,可靠性稍低。

网友B:
均流一般在负温度系数器件中需要。

均流一般在负温度系数器件中需要。比如三极管。MOS管倒不需要,可直接并联。不知楼主指的是那种。

网友A:
嘿嘿,很多人不注意

MOS虽是正温度系数,不会产生过热点,有效避免了二次击穿。

但Vth可是负温度系数的,线性并联电路,有的场合下管子总电流并不能很好的自均流

网友C(2013-01-20):
引用 网友A:
MOS虽是正温度系数,不会产生过热点,有效避免了二次击穿。但Vth可是负温度系数的,线性并联电路,有的场合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