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激与反激

楼主(2008-05-25):
反激:开关管截止时进行能量传送输出.
正激:开关管导通时进行能量传送输出.
反激变压器主要作用是起能量存储,
正激变压器主要作用是起能量传送.储存能量是输出电感L中实现,多出的另一个绕组是用来回能吸收。
电流型与电压型电源的区别,我的理解是在脉宽调制上有区别.不知对不对,还请各位详解.
电压型控制开关电源与正激开关电源都有相同的特点,就是大功率大电流,负载可浮动范围小,所以个人认为正激开关电源一般都是电压控制型.
电流型控制开关电源与反激开关电源也有相同的特点,就是输入电压宽,输出负载浮动范围大.
至于说书上为什么正激开关电源原边电流峰值比反激开关电源原边电流峰值小、正激开关电源输出纹波比反激开关电源输出纹波小,是不是因为能量不完全转换与能量完全转换的区别、又或是反激开关电源脉宽控制加入了电流控制、或正激开关电源用输出电感储能的关系?

以上小弟个人的观点对不对,还请大家和PowerAnts多多指点。

反激:开关管截止时进行能量传送输出.
正激:开关管导通时进行能量传送输出.
反激变压器主要作用是起能量存储,
正激变压器主要作用是起能量传送.储存能量是输出电感L中实现,多出的另一个绕组是用来回能吸收。

电流型与电压型电源的区别,我的理解是在脉宽调制上有区别.不知对不对,还请各位详解.
电压型控制开关电源与正激开关电源都有相同的特点,就是大功率大电流,负载可浮动范围小,所以个人认为正激开关电源一般都是电压控制型.
电流型控制开关电源与反激开关电源也有相同的特点,就是输入电压宽,输出负载浮动范围大.

至于说书上为什么正激开关电源原边电流峰值比反激开关电源原边电流峰值小、正激开关电源输出纹波比反激开关电源输出纹波小,是不是因为能量不完全转换与能量完全转换的区别、又或是反激开关电源脉宽控制加入了电流控制、或正激开关电源用输出电感储能的关系?

以上小弟个人的观点对不对,还请大家和PowerAnts多多指点。

网友A:
2楼的小心烧MOSFET!

2楼的小心烧MOSFET!

网友B:
2楼的图

没有变压器漏感储能释放电路,功率管关断时变压器初级将产生很高的电压,可能损坏功率开关管。
各图应标出变压器同名端。变压器绕组极性错了那就全错。

楼主:
谢谢大家提示

我只是画个基本结构,实际应用中肯定在D级加上相应的缓冲钳位电路来应付相应的反峰电压和漏感.
同名端是有了的,不过当时我做元器件的时候那点画得有点小,大家细看就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