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应用

楼主(2008-05-26):
      90个LED并联, 每5个一组串联一个限流电阻,  请问一下不用其他驱动芯片而仅用直流变压器可以吗?用驱动芯片和不用驱动芯片有什么区别?  该变压器是220V--250V  50HZ 输入,请问输出要多大的直流电压和直流电流的电流的变压器?
       请不吝赐教,感激不尽,静等各位大哥的答复,谢谢。

网友A:
最好还是用驱动芯片

最好还是用驱动芯片,变压器直接出来的话,差不多是恒压的,而且还不稳定。LED用恒压驱动的话寿命影响很大。

网友:
根据想法去做

90个LED如果单纯的并联着发亮就用输出6伏900毫安变压器就可以了用驱动无意义。如果要做特效矩阵扫描等就要用驱动芯片了。

网友B:
还要根据具体的LED电压电流去定,不同LED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