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谁能提供满足一下参数的脉冲变压器

楼主(2008-05-26):
输入峰值脉冲电压:560V
输出峰值脉冲电压:8KV
变压比:7:100
脉冲持续时间:20us
脉冲上升时间:0.05us
过冲量:25%(只作为设计参考,不作硬性要求)
顶降:5% (只作为设计参考,不作硬性要求)
脉冲下降时间:1us
反峰电压最大值:1KV
  脉冲恢复时间:约1秒
    脉冲源内阻:?
      负载电阻:10K
      重复频率:1Hz
  脉冲发生电路:电容放电式,电容值为4uF。按计算RC,如果放电时间设计为20us,那么电阻应该为5欧,所以线圈电阻可以设计为10欧左右。

希望各位能与我联系 ,email:johnyoung67@126.com
                    QQ:25157549
谢谢!

网友A:
必需要有反向激励

楼主想用简单的电容放电肪冲?想得到脉宽20uS,下降1uS,起都别想,看一下RC放电曲线吧...

同意老王:用功率型图腾柱作半桥去推动脉冲变压器

网友B:
脉冲变压器的设计必须与脉冲驱动源配合

二者同时进行,彼此协调。

楼主:
第一次做这方面的东西,很多不懂,望多指教

to 2、3楼,谢谢两位,其实我对脉冲宽度要求不高,10us-20us都可以,而且是指整个脉冲的时间,所以在提供数据的时候发生错误。
to 4楼,能否讲点这方面的设计经验呢?第一次接触脉冲变压器,很多都搞不清楚。比如说脉冲源的内阻,我是电容放电的方式,这个内阻该怎么算呢 ?

网友B:
你的要求可以说是比较高的,上升下降时间很短,电压比较高。
这样的变压器,绕组的分布电容和漏感不可忽略,故变压器的绕制工艺比较讲究,又要紧耦合以减少漏感,又要分段以减少分布电容。
电容放电方式,PowerAnts说了:想都不要想。老王说了,用推拉方式。即使是半桥,脉宽20us上升时间0.05us也是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