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C 电流波形,图片太多,单开一帖

楼主(2008-05-30):
为何刚导通瞬间有大电流,然后是负值电流?Vin小时不明显,Vin高一点很明显,甚至都看不清电流斜着上升的趋势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Vin=4.5V

网友A:
武器不错

俺的摸拟二手菊水50M

楼主:
呵呵,版主见笑了,示波器是2002年买的台湾货,100M老掉牙的啦!

 还是指点一下这些电流波形吧!
初次级线圈的电压波形都是正常的方波(有一点振荡),为何采样电流是这样的形状?
  1楼的波形是4.5V输入电压,看似还不错;
  到了2楼9V 输入电压还算能看见上升的趋势;
  但是随着电压的升高是越来越不像话啦!晕~!

网友B:
是回路脉冲响应的原因吧,你的导通时间短了.还没有达到稳定

就关断了.如果能改变回路的反馈参数,可能会好的.

楼主:
楼上,什么回路脉冲响应时间?

电感的脉冲响应不就应该是一个直线上升的电流吗?怎么随着电压的提高就变了呢?

以前一个帖子说感性负载在导通瞬间电流最大,可能和这个有关系?但是电感明明是电流不能突变嘛,想不明白!反正其他波形都正常,电源工作看起来也正常,就不知道能否长期、稳定的正常工作!

网友A:
下面几张占空比太小

负载很轻,限流电阻上的电压这样算正常的。

开关关断后,振锥电压被反馈线圈感应过来,通过栅源电容耦合过来的

楼主:
版主,有点想不明白

 不管是什么过程引起的,看最后一张图,导通后明显有负电流产生,也就是说初级线圈的电流是由mosfet的Vd端流向Vin端的,
 但是,为何测量初级线圈下端(就是mosfet的Vd)波形并没有发现比Vin高的情况?而是导通后Vd就基本上是0?电流不是由电压高的点流向电压低的点吗?
 振锥电压是什么呀?

网友A: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

是振铃电压。

源级限流电阻上的波形是电流波形,开始的那个电流尖峰是栅源电容的充电电流及变压器原边分布电容,漏极电容的充电叠加。这些跟漏极电压扯不上并系。

楼主:
开始的电流尖峰容易理解

 但是负的尖峰就不理解啦,莫非导通后的负电流时情况是这样的?

网友C:
MOS自身的电容引起的

楼主:
咋会有负电流呢?

网友D:
会不是会是分布电感的存在产生的负电流?

网友E(2016-02-10):
有限流电路吗

网友F:
DS,DG电容和电感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