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可调电源输出的直流电给电瓶充电吗?

楼主(2008-06-02):
可以用可调电源输出的直流电给电瓶充电吗?

网友A:
可以,但应该串联适当的电阻

网友B:
行,只要能限流

网友C:

行,只要电流在电池的安全电流范围内

网友D:
不要超过电瓶额定电压的1.5倍

电流就不会很大

网友E:
re:老T

最大充电电压,应不超过析气电压,一般以标称电压的1.15倍为限,再加温度补偿,1.5倍会害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