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充电器设计问题!

楼主(2008-06-09):
想设计一个充电器:用一个蓄电池给另外一个蓄电池充电。

输入蓄电池12V

输出蓄电池6V,容量6VA

最好能分两阶段充电,先恒流充电,再恒压充电。

请教各位用什么办法实现好?

还有,在网上找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充电电路http://www.dzsc.com/data/Circuit-37.html

网友A:
注意输入电池的容量要足够,

用317功损有点大.
建议用开关电路.

检测方式(控制方式与上图电路不变)
(注意处理好恒流输出与恒压输出)

楼主:
这个电路图可以用是吗?

那去试试看,还有这里用了晶闸管,能不能用其他的代替?

网友B:
不能用,很落后的设计,毫无参考价值,

楼主:
请教一下现在一般用什么方法呢?

望不吝赐教

网友B:
恒流恒压应该用PWM的方式,

检测控制部份可以用MCU,至少也该用运放。

楼主:
恒流怎么控制?

我现在是这样想,用buck电路先把电压降下来。
可是buck电路做到恒压很容易,恒流就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B:
恒流恒压都差不多,

有电压负反馈,输出电压就稳定相当于恒压,
有电流负反馈,输出电流就稳定相当于恒流,
你现在要加电流负反馈环,根据不同的电池电压阶段去切换
电流负反馈和电压负反馈.

楼主:
一个充电器电路!!

这个充电器电路的原理有几点不明白,大家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1、我的理解是这个电路输出先恒流充电,A1输出低电平,A2输出高电平。
   然后当电池电压比较高时,A1输出变高电平,A2输出变低电平,LED亮。
   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
2、如果是这样工作,有两个问题,1、恒流电流怎么计算?
                               2、图中的C6有什么作用?

网友B:
C6,R12产生震荡,用来做充电指示,

没有恒流,只有限压:(1 + R17/R15)Vd10 V
这个设计太扣门了!
说不定我的手机电池就是被它害的.

网友C:
这个图纸就是蛋蛋充的图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