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DO与DCDC选择问题?

楼主(2008-06-09):
       为什么在升压电路中一定要选择DCDC,不能选择LDO?降压的时候却都可以选择!~

网友A:
很简单

LDO不会做升压工作。

楼主:
WHY?

为什么LDO不会做升压工作啊,是设计时候本身就是专门用作降压的还是其他???

网友B:
2楼的都说了,LDO不是升压IC

是属于降压IC的一种,所以不能做升压用

网友C:
我想楼主跟我以前的想法一样:想着,

LDO是线性电源,
DC/DC是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