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流(或者电压)检测问题!

楼主(2008-07-02):
这个图是在网上找到的一个M34063的应用图,用来做充电器用。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需要检测电阻R2上面的电流(或者两端的电压),请问怎么实现,方法最好简单省钱,呵呵

网友A:
这图纸的输出电流受温度影响很大

这图纸的输出电流受温度影响很大。输出电流大约等于 I=0.55 / R2

楼主:
是电阻受到影响还是三极管压降会收到影响?

请问电流能检测吗?谁能帮我回答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