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8-07-09):
要输出12V/4.5A这个图上的Cp电容怎么选择合适???

网友A:
残念!不知道电感量和工作频率

楼主:
..

电感都是100uH,频率在250KHZ

网友B:
SPEIC电容

容量需满足电流需求,还要注意纹波电流能力

楼主:
12V/4.5A需多大的电容合适呢?

楼主:
..

用的22UF/50V电容温度很高,**不了多久..有没有哪位做过的啊?

网友C:
这个容易

4.5A电流,用22u50V完全可以,不过不是电解电容,1206/X7R的10u电容2个并联完全不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