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过热会影响电压稳定度吗?

楼主(2008-07-10):
用LM317将电压从12V降到9V(0.7A负载),用了一块较小的散热片,LM317还是有点热,不知道这样长时间使用会不会影响LM317的电压稳定度.
我以前试过7805过热的话,输出就不是5V了.不知道317怎么样

网友A:
0.7A才用了一块较小的散热片?

网友B:
当然会不稳定

网友C:
2.7W对流好的话应该可以,否则会热保护的。

网友D:
散热器简易“设计”法

正规的热设计,需要考虑许多环境参数,如空气密度(密度受海拔高度影响)、空气流速、散热器材料体积、表面积、鳍形及涂层
即使对这些参数已经了如指掌,往往也要留一些裕量,并需要试验修正。

如果不熟悉这些东西,就来点简单的吧。
器件的datasheet里,有它的最高工作结温Tj及晶片到封装的热阻Rθjc,产品一般需过Ta=60摄氏度环境试验,考验机箱内部会有温升的话,则一下常温下散热器的温升便可知道散热器够不够用了。
如:结温为150度,封装热阻10度/W,机箱内温升20度,需过60度环境试验,功耗2W,则散热器允许温升为50度,如果室温为25度,则散热器温度必需低于75度,否则就要加大散热器

网友E(2010-12-24):
0.7A才用了一块较小的散热片,当然会不稳定

网友F:
较小是多小?

网友D:
这么多人挖坟啊

网友G:
有点热是正常,没点热才叫不正常
关键是你这点“有点热”是多热
40度、50度、60度、70度....
五六十度的话肯定没什么问题

网友H:
其实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我的也是lm317,我是交流12V整流后经过lm317输出12V的,但是,我发现带0.5mA的负载都很难,电压会下降,大概500mV,不发热,纹波1Vp-p,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