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基本的问题

楼主(2008-07-10):
电感两端的电压到底是如何随着电流变化的。比如DCDC升压变压器中的电感,当MOS管管断后,它的电流为什么会减小,而且为什么产生的电压和电流是反方向的?我觉得电流已经在减小了,按说电杆应该会产生一个维持原来电流方向的电压,也就是与电流同方向的电压啊。

网友A:
“电感两端的电压到底是如何随着电流变化的”

电感两端电压等于电感量乘电流变化率,方向由塄次定律决定。

“我觉得电流已经在减小了,按说电杆应该会产生一个维持原来电流方向的电压,也就是与电流同方向的电压啊。”
没错。

楼主:
谢谢。

可是实际上电感两端的电压和原来是相反的阿。这不就是升压的原理么?

网友A:
电感中电流减小时

电感两端电压与“原来”即电感中电流增加时电压方向当然相反。
“原来”即电感中电流增加时,电流方向与电感两端电压方向相反。
其实,这就是塄次定律“感生电动势总是阻碍电流的变化”。

楼主:
我更糊涂了

你是说,在FET导通时电感右端的电压大于左端么?因为向右方的电流一直在增加。

网友B:
通电时,电感是负载,由电压产生电流;断电时,电感是电

由电流产生电压
作为电源,其内部电流是由负端流向正端的

不管怎么样,电感的自感电动势都是阻碍其电流变化的,也就是
通电时,电感是负载,由电压产生向右的电流,自感电动势是左负右正的
断电时,电流继续保持向右流动,这时电感就变成发电机了,对外输出电压(能量)

你可以把电感中的电流看成有惯性的水流;-)

楼主:
谢谢。

听了你说的我明白了一点。电流部分比较容易理解,我也能明白,就是当电感变成电流源后,这个负压是如何产生的呢?是电感自己的感生电压还是其它原因产生的呢?

网友C:
仔细品4楼maychang的回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