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87做得DC -DC终于成功了 效率80% 正常吗

楼主(2008-07-17):
烧了N个芯片终于搞定了 9-20V输入 12V输出 测试20V和10.3V输入 效率都接近80% 请问对于这个芯片来说正常吗?我记得好像手册上说这个芯片升压的时候效率能到90%

网友A:
正常

LM2587要90%的效率太难做到了

网友B:
80%是低了一点.但也不错

网友A:
楼主可以用国半的设计软件仿真一下同样输入输出条件时的

楼主:
谢谢

谢谢朋友们 我试试仿真。请问用什么芯片能这么简洁的达到升降压90%以上?

网友C:
要简单的上90%,就用凌特的

楼主:
凌特的能贵死

网友D:
想便宜,用正激吧

网友C:
反激,漏感影响效率

要用低漏感的绕法,磁路的漏磁通要达到最小,要多玩才找得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