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3.7V的锂电池降到多少V才算没电?

楼主(2008-07-23):
我的系统需要3.3V,1.8V的,是不是1.8V的可以用降压,而3.3V的需要用升压呢?因为我怕到3V就不能工作了,还是到3V也能工作所以需要升压到3.3V呢?

网友A:
同意LS,放电到3.3V时已经没多少剩余能量了

网友B:
需要看放电倍率

低倍率放电,一般在3.3V终止;若是高倍率放电,可向下延伸到2.6V

楼主:
我说怎么大部分集成电源管理芯片都是3.3v降压的。谢谢啊

网友C:
错误

当然应该采用降压的了,
锂电的电量集中在3.6V-4.2V之间
一般情况下,低于3.6V则需要终止继续放电,否则对电池不利。
而高于4.2V,则停止充电,否则会过冲,影响电池寿命。

根据你的情况可以考虑如下两种方案:
1、低成本方案:
1.8V,3.3V均采用LDO实现,坏处是:影响待机时间,效率低。优点是:抵成本。
比如我公司的FS3001,FS3002,FS3002B,FS3003均可实现之。
2、高效率方案
采用同步整流降压IC,好处,效率大大提高,坏处,价格翻几倍。
比如我公司的FS2101
公司网站:http://www.forth-semi.com/Products.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