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颗输入电压最高 30V 的LDO,请帮忙推荐一个型号。

楼主(2008-07-24):
找一颗输入电压最高 30V 的LDO,要求:

1.  输入电压 <= 30V
2.  输出电压 3.3V
3.  输出电流 <= 30mA
4.  SOT89 封装
5.  批量单价 < 0.8元/PCS

网友A:
楼主是不懂LDO的概念吧

用78L33就行了
价格不到两毛吧

楼主:
增加一个条件,请大家帮忙。

找一颗输入电压最高 30V 的LDO,要求如下:

1.  输入电压 <= 30V
2.  输出电压 3.3V
3.  输出电流 <= 30mA
4.  静态电流 <=100uA
5.  SOT89 封装
6.  批量单价 < 0.8元/PCS

网友B:
27V压降

为什么不考虑用DC-DC,而用LDO呢?

网友C:
首选DC/DC吧!

网友D:
奇怪

楼主没有明白什么是LDO。
5楼做生意的人就很不负责任。

LDO是low dropout regulator,意为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是相对于传统的线性稳压器来说的。传统的线性稳压器,如78xx系列的芯片都要求输入电压要比输出电压高出2v~3V以上,否则就不能正常工作。但是在一些情况下,这样的条件显然是太苛刻了,如5v转3.3v,输入与输出的压差只有1.7v,显然是不满足条件的。针对这种情况,才有了LDO类的电源转换芯片。
DCDC最合适。

网友E:
回8楼,做事要看其实质

我很负责。
人家已经把参数要求提出来了,根据参数提供产品就OK了。
你非要去纠正人家什么叫LDO,
而且叫LDO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
LDO现在已经成了线性稳压IC的代名词。
楼上有兄弟说用DC/DC,人家要求在8毛以内,满大街那里去找这个价格的DC/DC?

网友D:
楼上是做销售的吧

30V-3.3V,需要考虑效率和功耗啊

网友F:
功耗,散热片

(30-3.3)*30mV = 801 mW

我有个案子15V输入,后加7805(TO220,无散热片),70-100mA,客户整天抱怨一不小心被7805烫。

网友G:
0.8W的功率SOT89温升在四五十度

 在70度环境情况下温度为120度,一般线性稳压器推荐TJ在125度以下,刚好 凑活,不过可能一不小心就被烫了,呵呵~

网友E:
回楼上各位

你们说的确实不错,功耗是比较大。
但成本是第一位的。
这个案子需要TO252,或者TO220的封装。

楼主:
后面的电路电流很小。

正常工作 < 2mA ,睡眠后 < 1uA ,所以功耗不大,LDO 根本不会发热。睡眠后的功耗主要在 LDO 上,所以要找一个静态功耗小一点的 LDO 。

网友H:
小日本的torex好象有!

你的输入确实高了点!我以前用过TI的71533+MSP430+CC1100

网友H:
为了降低输入可以在输入端串一电阻

不过这样功耗会上来点!建议你降低输入电压!

网友I:
这样的设计本身有问题

楼主(2008-10-23):
to 兰天白云

这样的设计本身有问题,请问有什么问题?我已经用 TL431 和一个三极管加一些外围器件搭出来静态电流也就 400uA 的电路,已经基本满足我的要求,包括成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