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容耐压值的选择问题

楼主(2008-08-06):
在使用国半芯片将12V变为3V输出的时候,用到一些电容的耐压值datasheet的BOM表上都写的100V,这个值是怎么确定的?
电容耐压值的选择有什么标准吗?在此我使用25V的可以吗?

请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A:
是DC-DC还是线性

如果最大电压是12V的话,用25V没问题

楼主:
DC-DC和线性指的是什么?

一种是采用芯片直接变压,一种是采用外部mos管

输入电压12V,产生的电压有3V也有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