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升压功率问题

楼主(2008-08-06):
输入5v  输出6~12v
我们用升压芯片2577adj和模拟开关做了一个电源,在没接负载时功率只有2.5w左右,可接了负载后连1w都没了;还有模拟开关对升压电路影响大不大?我们直接吧4051的vdd接到单片机的vcc端为什么最高输出电压只能在8v左右,当我们给4051vdd直接提供8v的电源时为什么电压又会上升至11左右了?
   请问各位大虾帮忙解释下原因!!!
先谢谢了!!!

网友A:
单片机还能给模拟开关提供电源?

都看不懂你说什么东西南北

网友B:
模拟开关电流都很小

没看懂,哪儿跟哪儿啊?

网友C:
没有看懂 有图吗?

网友A:
还是看不懂你说什么东南西北

没接负载你怎么测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