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GBT的应用问题,谢谢!

楼主(2008-03-26):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用EXB841和IGBT(1MBH60D-100)做一个电流范围在0—50A可调的小模块,1MBH60D-100的C级需要接多大的电压?我在1MBH60D-100的C级接的是20V的电压,在E级接了一个100欧姆的功率电阻,根本就不热,好像一点反应都没有,请问是什么原因?或者指点一下该怎么测试?IGBT管有没有选错?谢谢!

网友A:
能否把你的原理图传上来看看?

1.100欧如果是负载应该加在c端,而不是e端;
2.100欧如果是取样可能太大,IGBT不能形成正偏置导通;
3.这种电路采用脉冲调制的可能性很大,采用线性奖压的可能性不大(发热厉害)。

楼主:
这是我的原理图

大家好!像这样连有EXB841的3脚波形出来,峰峰值是20V,但是IGBT(1MBH60D-100)好像没工作。如果把100欧姆电阻断开就没波形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断开100

断开100欧时,示波器地不对,所以……

网友B:
30/100电流太小,管子可以驱动最大60A,另外问一下这个管子多少钱?给我报价38

网友A:
100欧应该放Q1上端,Q1下端应该使用小阻值电阻取样

楼主:
关于IGBT的应用问题,谢谢

四楼的icecut 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为什么断开100欧时,示波器地不对
另外1MBH60D-100的C级给多大的电压比较合适,最好不要太大了,谢谢!

网友C:
exb841

  该电路中1脚为0V参考点,841的供电电源要与IGBT的电源隔离,这样一脚连接到IGBT的E极时一脚的的参考电压为0v,当3脚输出15V的正脉冲时IGBT导通,当3脚输出-5v的负脉冲时IGBT截止.负载电阻要放在过流信号采集的二极管EAP34和电源之间,要不然产生过流保护,5脚为低电平而封锁脉冲.如果C的电压过高使得二极管截止,就会产生过流保护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