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电路的串并联关系

楼主(2008-05-12):
(无正文)

网友A:
都是47K吗

好像总的电阻还是47K吧

网友B:
好像昨天在哪个版面回复过

这是桥,电源在一对角线,R3在另一对角线,各电阻不能简单地说串联或并联。

网友C:
R1应该是可调的

R1应该是可调的,在模拟电子课本上就有这个电路,是个平衡桥.

网友D:
如果电桥平衡,R3 相当于没用

如果不平衡,就KCL、KVL列个方程组

懒得解方程组,也可以等效一下两边的2对电阻网络

网友E:
呵呵...

  看到这样的分析方法 今天是长见识拉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