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

楼主(2008-05-12):
一直想不明白,电流互感器怎么测直流电流的,例如原边为10A,可是直流的10A产生恒定的磁场啊,副边应该是不能感应出电压的啊?书上也没具体讲,那个公式只是根据电压变比 得来的,N1*I1=N2*I2,互感器的原边加的是电流源,副边是怎么感应出电压的啊,

网友A:
电磁感应型的不能测直流

霍尔电子型的可以,两者原理不同

网友B:
测直流一般用磁平衡的方法

原边电流可以是单匝或多匝线圈
用另一个线圈施加反向磁场,使整个磁心的磁场趋于0,这时
副边线圈的电流×副边匝数=原边电流×原边匝数

网友C:
用霍尔测

楼主:
D

假如原边通以电流为I1,N1,原边通的是电流原,那么副边的感应电压怎么计算啊E2,,E2=N2*A*dB/dt,这个公式怎么跟原边电流原联系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