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采样电阻波形怎么会这样呢?

楼主(2008-05-13):
刚一导通就有一个大电流,然后紧接着是一个负的大电流,这是为什么呢?而且电压越高这个大电流就越大
 采样电阻:20欧

楼主:
晕,咋回事呢?

楼主:
就是最普通的反激电源电路啊,是不是反激电源导通波形都

 偶不明白为何刚导通时有大电流,按理来说刚导通电流应该为零然后慢慢增大?

 更奇怪的是导通大电流过后居然是一个负的电流产生~!
 貌似一个震荡?

网友A:
偶尔有工作在连续时,等效到原边的电流

还没降到零又导通了。
是RCC吧?

楼主:
是RCC ,不过RCC不可能工作在连续状态吧?

  这一点从输出波形能看出来,在MOSFET释放期间,副边电压快降到0了MOSFET才开始导通,此时能量应该是完全传递了吧?
 最奇怪的是那负电流不知哪儿来的?

楼主:
没有乱振啊,看MOSFET的输入波形很好

 MOSFET的G极波形就是一个个的方波,没有出现乱振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