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2v输入,-5伏输出,2~3安的电流IC

楼主(2008-05-13):
各位高手有谁用过,最好是LDO,项目急着用

网友A:
-12 -> -5V 还用 LDO ?普通稳压器就可以了

LM350  3A
LM338  5A

网友B:
两年前,我也找这样的IC,咨询MXXX公司,被告知:

不可能有可接入负电源的IC.还跟我讲半导体的原理,我说正负只是相对的,他油盐不进,听口气我有点胡搅蛮缠的意思,咳,大家吃饭都不容易,我只好默然挂机.自己搭吧.

网友C:
换句话说,把7805接入5V,输出端+ - 反着用,就是-5V了

网友D:
用7905输出-5V电压啊 7912你也可以查下是不是-12V的

用7905输出-5V电压啊 7912你也可以查下是不是-12V的

网友B:
线性的功耗太大, 当烙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