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数字逻辑芯片可以做电源管理吗?

楼主(2008-05-16):
比如:一个逻辑芯片的工作电压是3v,一个逻辑门的输出电流为20ma,我用它来给另一个3v的芯片供电,用单片机来控制这个逻辑门的输入,这样就可以达到控制这个3v芯片电源的目的.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个三极管哩??

楼主:
这个电路我实际试了,可以工作,但不知道长时间运行后是否仍

这个电路我实际试了,可以工作,但不知道长时间运行后是否仍可靠?
有人这样用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