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摩托车汽车都用铅酸电池而不用锂电池呢?

楼主(2008-05-16):
铅酸电池对锂电池有什么优势呢?谢谢各位老大

网友A:
另外锂电池容易爆炸...

网友B:
成本

主要是成本问题

网友C:
成本,容量

网友D:
价格是重要的因素啊

网友E:
主要是能够提供大电流

网友F:
主要是铅酸电池能瞬时大电流放电。用与启动发动机。

网友G:
成本问题,赞成

网友H:
主要是成本问题

网友I(2008-07-12):
大电流也是不行的

普通摩托车的电启动马达有300W的功率,三轮车要700W以上,汽车达1500W,你看看你的锂电能这么玩吗?
人家7AH时的铅酸就能提供300W马达起动,电流达到20多安了吧?
而且铅电池也便宜。同容量的锂电,价格要高好多倍。

网友J:
LS太孤陋寡闻了,见过航模吗?

随便一个电机就是十几、几十A的电池,电池容量、体积还超小...

网友K:
很有必要给大家提一下银锌电池

银锌电池的比能量超过锂电池,一直以高能量密度、高功率密度箸称,不为大众所知的原因,是价格太高,属于电池家族中的贵族。
银锌电池也分一次电池和二次电池两大类,几十年前便已达到50C放电倍率,鱼雷、导弹动力几乎以银锌电池为主。
早期的银锌电池有两大缺点,一是价格高昂、二是充电循环寿命仅为30-50次,故大大限制了其民用,民用的只在滑翔类航模牵引等方面出现。
近年,由于工艺方面的突破,目前充电寿命已达100次,并且材料回收率增加到95%,综合使用成本大幅下降,加上电池门事件的影响,银锌电池将走入笔记本,笔记本换用银锌电池,将轻松地将续航能力将提高40%

网友L:
锂电 短处

  锂电虽然能量密度大 体积小 但是放电能力有限 最多 1C~2C 超出范围会发热。。。 所以用在电机上很不合适 多CELL 并联 控制电路就比较复杂了成本自然就上去了 。

网友M:
电流的问题

300W的摩托车启动电机,不是20几A电流能工作的,不信拿航模上的20C锂电接上去试试。试验的结果估计有两种:1是直接保护,电机没反应;2是直接冒烟,当然是锂电和保护板。
同样是铅酸电池,车用的都是起动型,小车上常见的60Ah铅酸电池要求起动电流达300A。

前阵子在模型论坛转了转,发现那里面的水很多。一个采用了2只75N75 MOS管的电调号称150A,标称40A的电调仅仅是用了SOP-8的管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