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前端不接变压器 直接用整流桥 问题

楼主(2008-05-23):
前端 220v 交流点接入经过电阻 电容  电感等 再经整流桥  想获得 310v左右的 电压
整流桥的型号 是 kbp210 可是 通电 就烧保险 拆掉整流桥  没有任何事
那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我的pcb板子是腐铜板 没有把 没用的 铜剥掉 但是线路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电容多大?看不见。保险丝你用多少A的?是否是延迟型的?

楼主:

保险管1A 没有延迟
电容从前往后  0.1u/275V    222M/1u 两个  0.1u/275V   100u/450V  0.1u

网友B:
不烧才怪

用5A保险管

网友C:
上电瞬间电流太大

网友D:
保险丝有点小!

换个大一点的保险丝!
最好在保险丝后串一个NTC电阻!

网友E:
1,保险丝换大。2,加NTC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