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问题:开关电源、适配器、充电器的本质区别

楼主(2008-05-24):
开关电源、适配器、充电器三者之间有没有本质的区别?假如12V5A的开关稳压电源可不可以做充电器使用?同等功率的充电器可不可以做适配器使用?

网友A(2010-07-27):
这是一个旧帖子,两年前的,区别哪位高手能说的言简意赅?

网友B:
开关电源泛指一切以开关器件作为调节器的电源;
适配器指便擒的小功率电源,可以是开关电源,也可以是线性电源;
充电器则是专为电池充电而设计,可以是开关电源,也可以是线性电源,可以是便携式,也可以是一台固定工作的大设备。

网友B:
从技术上而言,功率相当的情况下,充电器的难度相对较高

网友C:
确实!充电器要求也高!

网友D:
充電器也有簡單與復雜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