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用一恒流源来控制空调用电

楼主(2008-05-26):
突发其想,可否在空调前端加个恒流源,比如正常工作空调要10A,我加个恒流源,最大只给它5A,会是什么效果呢,是制冷制热效果减弱,还是根本就不能工作了??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不能启动

或压缩机直接烧掉

楼主:
为什么呢,有没有做空调的朋友说明一下原理

网友B:
这简直是胡来嘛,呵呵,恒流供电根本就不能保证设备的工

 又怎么可能让设备工作?

网友C:
交流恒流源比较麻烦,功率大则更麻烦

很可能加了恒流源后电机根本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