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中同步和异步的区别

楼主(2008-05-26):
请教各位在DC-DC中有同步和异步之分,同步和异步具体有什么区别,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在线等待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A:
输出整流控制

楼主:
大哥,能不能具体说明?谢谢......

网友B:
同步就是使用同步整流技术

网友C(2011-10-10):
转载: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同步和异步的区别从外部来看,是一个多了一个有续流的二极管,一个没有续流的二极管。
其实BUCK的输出电流分成两个部分的,一个部分是来自电源,一个部分是来自异步电路中的这个二极管,只是同步电路把这个二极管用一个MOSFET给替代了,但是这个MOSFET的开和关需要和开关MOSFET保持一定的相位关系,大家习惯把这样的关系叫做同步模式,
这个你可以参考下NS的LM5116因为他将两个MOSFET都要外加,你就可以看的比较清楚了,
同步比异步的好处就是拥有更快的导通速度,和更小的导通压降,因而效率回更高。
二极管因为有固定的导通电压的存在,在越大的输出电压的时候,在这个二极管上面的供耗损失会越大。

网友D:
二极管因为有固定的导通电压的存在,在越大的输出电压的时候,在这个二极管上面的供耗损失会越大。
**********************
这句明显是错的。
应该是在越大的输出电流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