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路板装上元件

楼主(2008-05-31):
怎样加工最好?一块双面板,顶层装直插件;底层装贴片元件,贴片元件中有大功率高压快恢复二极管(SMC封装)、贴片钽电容(D型)、玻璃二极管及IC和电阻电容,请问各位,用什么设备辅料来加工,工序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A:
一次波峰焊就可以了

先点胶,贴底层SMD,然后插件,波峰焊,一次就成了

网友B:
乐乐漏了一个环节

点胶,底层SMD,回流焊,然后插件,波峰焊,一次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