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请教双绕组的驱动变压器怎么设计啊

楼主(2008-06-03):
(无正文)

网友A:
根据驱动波形的幅度和频率计算伏秒积

     除以磁芯面积和匝数,保证最大的B小于磁芯的Bs即可。磁芯不必开气隙,做出来的电感量越大越好,也就是越接近于理想变压器越好。
    最后注意最好是每个绕组就是单独一层绕线,不要多层绕,否则频率特性变差。宁可搞细一点的导线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