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各位

楼主(2008-06-08):
哪位大虾帮忙指点下。OUTPUT的对地电压如何计算

网友A:
还解啥方程呢?

先去掉10K一路,求出9.3V存在时的Vout为3.1电压源串一个666.666欧电阻,再把10K加上去直接得3.84V

戴文宁定理都忘了?

网友B:
叠加,约=4.463V

网友C:
初中方程式,3.87V(VD0.6V)

XWJ兄受二极管骗了。

网友D:
老X没算错吧...4.64V...

网友B:
为什么?二极管没有正向压降吗???

网友E:
我算的是5.6V,最怕幼儿园的题目了,呵呵。。。

(9.3-V)/2 + (15-V)/10 = V

网友F:
4.4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364

网友B:
呵呵,不奇怪,awey 你确实只有幼儿园的水平:-)

不过我也确实算错了,惭愧ing...

网友C:
away很搞笑,我用的也是away的方法。

叠加也可,只是要去掉二极管,同时把电压改为9.7V

网友E:
倒塌!!还好,老X也是幼儿园的`~~

网友E:
都是楼主的ID闹的

网友B:
呵呵,是啊,我开始还估计能考个48分,现在看来只能考8分

网友D:
晕...上老X的当了,不能直接那么简单的加起来的~~~

还是老老实实的算...

(9.3-Vout)/2+(15-Vout)/10=Vout/1

漏掉把不用的电源置0V了...

网友B:
哈哈^_^

叠加时没算反馈(反电动势),所以错了:-)

但没想到还有好几个跟着中招的...

网友E:
叠加的方法要将其它支路的电压按0计算的。

好象又来了一个大班的。。。。

网友A:
“幼儿园小班”的算法

1、去掉10K,Vout=(10-Vd)/3=3.1V,串电阻2k//1k=666.666R
2、10K加上,15V经10K、666R给3.1V“充电”,
Vout=3.1V+[0.66666*(15-3.1)/10.666666]=3.84V

网友E:
没有解方程快,所以你是大班的,嘿嘿!

你的不是叠加法,是等效电路法。

网友A:
晕,俺得出3.84V只用了30秒

第一步5秒完成,后面的25秒用计算器算分压,笔都没用上,哈哈

网友E:
解方程大部分是整数运算,而你一开始就用了浮点数运算`~~

谁都知道用浮点数占用大脑的资源比较多,耗时长,系统开销比较大,
虽然你算得比较快,是因为你的大脑配置较高。

哈哈。。。

网友A:
俺喜欢笨办法

第一步的两个电阻值关系简单。不玩了,吃个粽子睡觉觉

楼主:
小幼受教

想不到还有这么多的大虾关心祖国的花朵啊,小幼受教了。

网友D:
嘿嘿~~~又大班了一回,弄到运放的加法器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