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有源滤波电路

楼主(2008-06-08):
    VCC____________
             |     |
             R1    |
             |     /
             |----K (NPN)
             |   | \___________V_OUT
             |   |    |
             R2  C1   C2
    GND _____|___|____|

R1:10k   R2:100k   C1:1u   C2:0.1u

V_OUT给一个放大器做电源,电路说明里介绍说这个部分是有源滤波,可是查来查去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滤波电路,不知道是怎么工作的。请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确实是有源滤波电路

不过,意义并不大。
从V_OUT端看进去,相当于C1被放大了K倍,K是三极管放大器的放大倍数。
早期集成电路还很贵的时候,这种电路还有些意义。现在则不如用片7805之类的三端稳压器。

网友B:
等效C1被放大了B倍

模拟书上有。

楼主:
那么

还要C2干啥呢?

楼主:
C2难道是滤波?

就是和一般IC的电源端上一个1u一个104一个道理么?

网友A:
回4楼

C1之所以能够起作用,完全是因为三极管的放大所致。
那么,频率高到三极管无能为力,例如高到接近于三极管的特征频率,如何?显然C1将不起作用,此时C2就有用了。

网友C:
不单如此.

C2是也是一个绶冲电容(个人起的名字,应该没有这样的定义)

如.负载从大电流突变到小电流时,
如三极管反应速度跟不上负载的突变速度.
还没有降下来的Ic就冲到C2上去了.
反之同理.

楼主:
非常感谢

知道了,知道了好多东西,感谢!

自己也要学着多思考分析,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