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磁饱和做怪?

楼主(2008-06-09):
     一款15W逆变器不装外壳(塑料ABS)老化时(老化功率16W)可连续工作3-5小时各项指标都很正常.但装上外壳老化(16W)工作不到20分钟就关断保护了,冷却后重新开机工作正常.检查保护原因与过载,温保无关.本人瞎想是不是变压器磁饱和引起大电流导致过载保护.逆变器前级驱动电路是RCC电路,EE19磁芯.
     本人分析是不是正确恳请各位高手指教.同时请教解决此问题的高招.谢谢!

网友A:
你跑多高频率?

EE19单端15W,要保证磁密的话,满载至少要跑到100KHz才可能。

楼主:
频率

     目前工作频率是33KHZ,但提高频率至100KHZ后,变压器的电感量,以及磁芯气隙,磁芯材料,还有电路其他元件参数是不是都要做相应调整,怎样调整?我还担心MOS管的温升.请各位继续赐教!谢谢!

楼主:
原理图

    我把原理图传上,请各位多多指教!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2511425115.rar

网友A:
这不是RCC,是反激。

33K的话,已经超过安全磁通了。

密封情况下温升高,可用磁密下降,故而饱和,建议改EE22。

或提高频率,这个电路俺03年就玩过,LM339M的速度可保证跑到100K,降压到5V,可跑到300K,输出加一级电平转换再驱动图腾柱就行。

不过,为追求效率,还是加大磁芯为上策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上传图片???

楼主:
PCB已经做好

       现在要改EE22的磁芯不行了,是否在现有的PCB布局下,改变一些元件的参数能达到提高频率的目的.谢谢兄弟的指教!量产10000啊,老板都跳起来了,再帮帮忙吧!

网友C:
老化还没搞完就量产了10K个PCB?不是吧

网友D:
说下看法

R31 R32 C1可以改动频率~一般搞R32,C1
R7,R17改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