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一个12V50W开关电源

楼主(2008-06-09):
求一个12V50W开关电源  用SG1525控制的 MOS管用那一个好啊?请高手指教
有电路图最好了

网友A:
说清楚些,如何?

12V是输入电压还是输出电压?
为什么一定要用SG1525控制?

楼主:
12V是输出电压

输入220V 12V是输出电压 我手上只有SG1525和TL494 没有其他的了

网友B:
可用PI公司的TOP244Y做

可用PI公司的TOP244Y做,拓扑结构简单,次级反馈用一个431加一些电阻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而且变压器绕制简单,自己都可以绕!

楼主:
如果用UC3825做 变压器该选多大的啊

如果用UC3825做 变压器该选多大的啊

网友:
你有邮箱吗?

给你发份PWM控制芯片资料,提供技术支持,一次让你完成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