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请较,关于电压叠加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8-06-09):
(无正文)

楼主:
不知道说的清不清楚!~~~

主要是担心2组5V输出的时候会不会影响系统正常工作~~~~~!!!

网友A:
你这不是电压叠加,而是电流叠加.

由于二极管的存在,所以输出电压为两者中最高的一个,
当一样(或差量不大---指很小)时,两者同时供电(流).

所以建议开关电源电压建议调在5.1~5.3V左右好一点,这样就减小两组电同时提供电流了.

另:
个人认为C30两端并一个阻值在50~几百欧之间的电阻好一点.
(这样.左边来电时给后面电路的冲击可能小一点)

网友B:
D4不是吃素的哦,哈哈

1308有输出时,D4截止了,备用电不会有输出的
只有1308断电了,备用电才会通过D4向系统供电,由于此时D5又是截止的,故备用电池的电不会流向1308升压系统造成浪费
D4,D5就是用来作电子切换的(D5还兼作1308升压的整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