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菜鸟该问的问题

楼主(2008-06-09):
想做个计数器玩玩,用普通的触点开关做边沿触发,现在发现,触点开关按下去的时候,计数器会出现误动作,会连续计数好几下。考虑了以下,应该是触点开关工作时会出现抖动问题。
请教,如何做个电路,屏蔽掉因开关抖动引起的误动作。考虑过做延时电路或单稳态电路,可延时时间一长,计数器的频率就被限制了。请教啊请教。

网友A:
只能折中。

网友B:
人类的手能有多快?

网友C:
用秒表可以测出来吧。

网友D:
手动不可能达到20次/秒

所以延时时间控制到0.05秒即可。实际上可以再长一点,但无论如何不能超过0.1秒。

楼主:
没别的办法吗?

没别的办法吗?只有延时一条路可以走??不甘心啊。

楼主:
在请教个

MOS管能不能并联的啊?并联后能均流吗?

网友E:
加RC滤波时间常数mS级,同时软件延时mS级。

网友F:
用555单稳防抖吧,把时间常数设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