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开关电源上面那个场效应管老是烧毁怎么办?

楼主(2008-06-10):
我设计了一个二次端没有电感的、半桥式的开关电源,控制元件是SG3525,它的频率是200khz,我想,对高频变压器来说,应该算是它的一半,即100khz吧.
另外,我在电路板上,高频变压器的输入端,接了一个预备放元件的空档,目前,我在这儿放了一个1欧/1瓦的电阻,用于限流.
场效应管是IRF830,按文档上的说法,它瞬间可耐流18A,平时最大平均电流4.5A.由于我的变压器二次端没加电感,因此,场效应管的瞬间电流很容易极大,从而导致它被烧坏.

但奇怪的是:二个场效应管,其中接漏极接310伏、源极接中压150伏的那个场效应管,也就是上面的场效管,老是烧坏.而下面那个管却从来不坏.

症状为:开关电源不接任何负载(电源内部有些几K的电阻),结果上面的场效应管热得很快,下面的场效应管不热,高频变压器二次端没有电压.

我现在想了一个笨办法:买个自恢复保险丝,耐600伏/18A的,接在高频变压器输出端处,用于限流.只要瞬间电流超过18A,也就是场效应管“无法承受”的电流,这个保险丝就成为“无穷大的电阻”了,几微秒后再恢复.不影响电源的正常使用.请问:我这个办法行得通吗?
我觉得,这个保险丝的耐压,无非是一端为150伏,另一端为0伏与300伏交替,而我买个耐压600伏的,总该够用了吧?

网友A:
不烧才怪...变压器正激时,后面的滤波电容相当于短路...

网友B:
整流用半波,为什么用半桥电路?

楼主的电路,变压器可能饱和。注意变压器二次有直流成份而一次没有,所以磁通不能复位。

楼主:
受教了,原来半波整流电路不能用

楼上大哥,不好意思,我上面画的图,是个简图,只画出了输出正电压的部分。实际上我做的这个开关电源PCB板,输出电压是:正12、负12伏。但我确实没用“全波整流”。

下面这个图,才是实际的图。不过,可能您说得对,这样仍然有可能出现“饱和”问题。

网友C:
图有错。

虽然你输出 正负电压,但是根据你的绕组的相位,实际你还是属于单管工作。。

网友D:
R25/C17,R26/C18换成续流二极管试试吧

网友E:
自恢复保险丝有这么快?

没那么快的!

网友F:
呵呵,自恢复保险丝实际上是靠发热来动作的

因此不可能很快的动作,不可能在PN结烧毁前快速断开的

一个“耐600伏/18A的”自恢复保险丝得多大的个头啊,想想它的热容量,再想想PN结的体积...

网友G:
拓朴本身有问题

上臂的驱动咋搞的?变压器隔离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