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总结的一个电容降压输出电流计算公式:

楼主(2008-06-10):
电容降压电路用的人还蛮多,但是很多人都不会计算输出电流,看他们都用阻抗的方法计算,
其实是错的,其一是有Vout输出时电路是非线性的,不能用线性公式计算,其二阻抗算出的电流是有效值,比输出端的整流平均直大了1.1倍。
依据基尔霍夫电压定律(KVL)和电容的公式c=q/v,而1A=1q/s,我总结出一个电容降压输出电流计算公式:

全波:
2 Freq ( 2 Sqrt[2] Vin - 2 Vout) Cap
说明:
2 Freq表示1S内有2 Freq次充放电,
2 Sqrt[2] Vin - 2 Vout,表示放电电压的变化量。

半波:
Freq ( 2 Sqrt[2] Vin - Vout) Cap
这个公式的优美之一是不关Pi事,而阻抗计算用到Pi.
之二是从因子( 2 Sqrt[2] Vin - 2 Vout)可以看出,电容降压电路有倍压能力,
即开路输出可以达到2 Sqrt[2] Vin,所以千万不能开路.

使用此电路时切记,电路不带隔离,高压危险。

网友A:
最简易的近似运算就是:电流I=电容量(uf)/15(A)

半波整流获得的电流减半

网友B:
我一般是估算,保留一定余量,不会算那么细致...

在输出电压低的情况下,输出电压可以忽略。

楼主:
所以俺有点沾沾自喜啊,多优美而精确的公式啊!

网友B:
老X的近似是在输入电压为220V,频率为50Hz,输出电压低的条件下

网友C:
不懂,不详细说明

不懂,不详细说明

楼主:
LS我已做简单说明了,

如果输入电源是个±200V的方波就好理解了吧,此时用阻抗方法已无法下手,而电容的充放电反而简单精确!

网友D:
呵呵,不要沾沾自喜

做为精确分析,这个公式远不够
做为工程计算,这个又不够简捷

网友E:
回楼上 LGZ2006

这个公式应该够精确了吧?其中只忽略了整流二极管压降。

楼主:
回maychang,其实二极管压降压降我是有考虑的,

只是写出来更不容易看懂,
对于9楼,我反而认为我的公式是最简洁而且精确的.
我估计像xwj的公式也来源于阻抗计算的变形.
而很多人用阻抗计算时没有考虑到:
阻抗计算结果是有效值,而输出是整流平均值,结果是估大1.1倍.

网友E:
同意

这个比按容抗计算准确。

网友A:
LS,高输入电压,且低输出电压时近似恒流源

由于功率因素极低,实部阻抗基本上可以忽略,此时完全可以只算虚部阻抗,误差也会远小于10%

而且工程估算谁会去带个计算器算平方、开方?不要说你能精确得口算开方哦

而且,电容降压必须得实并联稳压,根据大致的计算误差、电源波动留出足够的电流余量即可

什么“阻抗计算结果是有效值,而输出是整流平均值,结果是估大1.1倍.”纯粹实你的想当然,
加上整流、不同值的滤波电容后,电流该估大、还是估小、还是不变、或者该调整个什么比例,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

因此在设计上估算时就要留出余量

网友E:
“工程估算谁会去带个计算器算平方、开方?”

我总把计算器放在手边,天天用。别说平方开方,对数三角也常用到。
xwj不大可能计算开关电源变压器也不用计算器吧?

楼主:
关键的一点我们虽然是中国电工,大多数时候却为美国做事,

不考虑频率是不行的!
再说不考虑频率时可以把平方先算好,不就更简洁了吗?

网友A:
注意,这里实说电容降压输出电流计算,本来就只要简单估

毕竟电容的误差本身就不小,你精确到多少多少位也是没用的

比如说你买个变压器,难道你非要把电压、电流计算得很精确?
还不就是能口算得精度就行了?

至于开关电源变压器的计算,也不觉得哪个参数非要特别精确的,好像也用不到什么平方开方,对数三角之内的计算啊
除非是做高端的谐振电源,那就不是“工程估算”的范畴了

网友D:
"容抗"是对"充放电"的高度抽象

楼主考虑了常见公式的两点,"其一是有Vout输出时电路是非线性的,不能用线性公式计算,其二阻抗算出的电流是有效值,比输出端的整流平均直大了1.1倍".
我说,其一,"创新"公式中不是照样有Vout这个非线性项么?其二,怎么知道电容在每个半周期是充满了的?
实际上,Vout在几十伏时,数学可以证明经典公式估算偏差不过1~2%,比起电源电压偏差完全可以忽略不计.1.1倍有什了不起,经典公式中再*0.9不就完事了.
实践中,还没听说有嫌经典公式不合适的.
在交变电路中,应尽量应用"容抗"概念.工程中,要避免进入"精确的基础原理"误区.

网友A:
和LS一样的观点

要抓住最需要把握的精度要求和最重要的影响点,
其他的... 随意估算

楼主:
17楼,模拟还得多学学,

正是因为看到很多高手也在用错误的方法计算,所以我才贴出来!说白了,我再出个题,第一题如果输入是三角波,第二题如果输入是方波,你怎么算?傅利叶变换还是直接求?
看了你反驳的第一条,说明你还不了解电容,这是低功率数的对应,即电压峰直时电流为零!

楼主:
鉴于公式与经典公式相比,太过新颖,特作些辅助说明,

其一做为一个特例,计算电容降压输出短路电流,即Uout=0V时,本公式与所谓的经典公式(积分)结果是分毫不差的,请看OUT[2]与OUT[5],OUT[3]是阻抗计算出的有效值.

网友D:
所有公式都有其适用范围

因为从未见过"电容降压在3角波中的应用",也就没见过相应公式,也就不消费心计算.
也出一题请楼主做答:一常见电容降压电路,产品在北京地区应用.要求输出直流不得小于88mA,求一合适容量的电容器.

楼主:
LS太顽固了吧?做电子工程师切忌如此,

仔细看看20楼的贴子,用经典公式计算电容降压本就是错的,在我没有发现这个公式之前我就知道是错的!只是因为搜索所有的公式,也就只有阻抗法象一回事.
而阻抗法比我的公式差远了.
它只能计算一个特例:短路电流.
我设计是这样,计算严谨,取实例随便.

网友A:
唉,真不知是谁太顽固...

没有说你的算法是错的,
只是实际场合该怎么算、算到什么精度还得根据现场需要来。

网友E:
很好

只有争论,能出真知。

 t.jm 提出的算法,不仅仅用在工频电容降压取电上,在其它地方例如开关电源半桥电路输出倍压整流也是正确的,但在这个电路中根本无法用阻抗计算。

楼主:
还是maychang 理解我的一片苦心.

很早我就用这个公式了,一直没发表,近来看到一些新手不懂计算,所以才贴出来.

网友F:
术语

请问LS代表什么?还有工程计算含义又是怎样的!

网友D:
LS-大概是"老师"吧

"工程计算"基于但不同于"基本原理计算",其最大区别在于前者视应用对象的不同,所考虑的实现(产品)因素多寡不一,代以简单的设计系数(例如0.9,1.1等),而不去追求计算的精度.

楼主:
我还一直以为电工在设计中会用到很多计算的。

看来这是一个态度问题!我的计算是直接上数学软件,作为一个90年代的大学生,工作了十几年,经验多少总会有些吧,我都还把计算摆在一个重要位置,我认为年轻人更应如此,除非你不是设计,而是抄板。再说现在是电脑时代,计算是很简单且愉快的事,数学软件,仿真软件助你事半功倍。

网友B:
哈哈~~~如果你将标题改下,或许就有更好的效果了:

“电容降压电路中电流的一种简单计算方法及推导”,

然后按照物理意义,一步步推导,然后得出公式,再对公式进行简化,得出一条简单的式子:
电流 = 2*频率*电容量*(峰峰值 - 2*输出电压)。
对于220V/50Hz正弦信号,可以得到:
电流 = 100*电容量*(622 - 2*输出电压),
当输出电压很小时,有
电流 = 100*电容量*622,
即 电流 = 电容量(uF)*0.0622 ≈ 电容量(uF)/16 (A).

当然,实际应用中,考虑到电压波动、电容误差、输出电压等因素,
实际电容要选取得比这个值大一些。

网友A:
呵呵,还是圈圈的表达能力好:-)

网友E:
xwj 说计算开关电源变压器也从不用平方开方

根据电流计算漆包线的线径也不用?

网友G(2008-07-16):
还是精确点好……

我认为一种理论如果在大多数场合都能应用很好的话,它就不失为一种好的理论。作为玩电子的工程师,最好有严谨的工作态度,不要放过每个不起眼的细节,才能有效避免不必要的失误。
我的看法……

网友H:
呵呵,看了首贴还没看懂怎么算,

站个位置抽空再看。。。

倒塌,看见sqrt就头晕……

网友I:
好公式……

最后的补充用的是什么软件?

楼主:
软件是:Mathematica.

网友J:
不错

精确详细点总是好的

网友K:
注意该公式的适用范围

1。"其一是有Vout输出时电路是非线性的,不能用线性公式计算"说法不妥。应是:该电路的电流为非正弦电流(U0非零时),故不能使用阻抗计算电流。
2。直流电压输出端平波电容与负载电阻的时间常数必须远大于电源周期。并且输出端平波电容的容量还必须远大于限流电容容量,公式才能足够准确。

网友L:
徐公子的公式用的更多,其实还有个更简单的

1uF供电60mA,比老徐那个更适合用来估算

网友M(2008-08-29):
精神是好的

小弟刚出道,不懂什么。但我觉得不管算得对不对,这种精神是值得发杨的。向t.jm学习。

网友N:
哪些工厂用光学仪器?光度计,照度计,辉度计

上海研德仪器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各种材料的物理性能测试仪器、生产设备研制与开发,是一家集产品代理、硬件开发、软件开发、产品定制、咨询服务为一体的科技型企业。

现有产品涵盖了对金属、塑料、橡胶、电子电气、纺织、包装、纸张、线缆、弹簧、管材、等多种材料的物理性能测试分析及环境试验,并从事力学、光学、电子、橡塑、包装等行业仪器的生产。广泛应用于国防军工、航天航空、家电、建材、包装等制造业以及质检、科研、教学等领域。
我们自主开发的产品有:电子式拉力试验机、万能材料试验机、平板硫化仪、无转子硫化仪、VI多功能测试仪、FCT自动化测试系统、环境试验机、老化试验机、摆管淋雨试验机、LCM背光自动测量台、LCD全视角测试系统、LCD响应时间测试系统、白平衡测试系统、CCFL灯管辉度测试系统、背光模组手动测量台等。
http://www.yande17.com
光学仪器:  /RK-1951 BM-7亮度色度计/RK-1952 CA-210色彩分析仪/RK-1953 CS-200分光式色彩辉度计/RK-1954 SR-3分光辐射度计/RK-1955A BM-7自动测试台/RK-1955B BM-7自动测试台/RK-1956 VHS-1测试系统/RK-1957 BM-5A亮度色度计/RK-1958 LED通光量测试仪/RK-1959 PR-650光谱扫描式亮度色度计仪/RK-1960 PR-880亮度色度计/RK-1961 LED光强测试仪/RK-1962 TM-10照度计/RK-1963 CA-2000两维色彩辉度仪/RK-1964全自动应力测试仪/RK-1965 LCD辉度自动测试系统 /RK-1966 LED快速光色电测量系统/RK-1967 LED精密光色电分析系统/RK-1968 BM-7手动简易测试台/RK-1969 BM-7手动测试台/RK-1970 大尺寸LCD手动测量台
 相关链接:http://www.yande17.com/Product/guangxue/RK-1951.html

网友O(2009-05-09):
新手路过!

新手路过!

网友P(2010-02-05):
看到29楼的解释,哈哈。

网友Q:
从1楼看到29楼,理解了

网友R(2010-04-02):
首先非常感谢t.jm经验分享,其实在Vout>0V时,使用容抗法算出的电流是不正确的,我想了整整三天电容降压输出电流的计算方法都没想出来,在网上见得最多的就是使用容抗计算法,这种算法在输出电压比较高时算出的输出电流结果无法接受。220V/50Hz输入,负载压降210V左右,串0.68uF时实际测量电流是13.5mA,用容抗法计算结果40mA左右,而用t.jm总结出的公式计算结果是13.7mA。所以用容抗法计算电流只有在Vout=0时才适用,Vout>0V时不再适用。再次感谢t.jm

楼主:
47# fellowship zh

这个算法也是我偶然想出来的,其实都是大家被容抗法所误导了,

忘记电容本身所具有的计算功能“积分”,积分实质是“数”电子,所以者个方法具有

简洁且更准确的效果。

网友S:
电容降压工程计算公式(对于AC220V,50Hz)

C=15*I
说明: C——uF(微法); I——A(安培)

网友T:
模电是不能丢的,记号

网友U(2012-08-07):
有一点看不懂了

网友V(2012-11-27):
回复 网友B:

这样简化以后,不是和工程中常用的经典公式差不多了?那个是C=15I,也即I=15/C,请问如何解释?

网友W:
这道题我 不知道做 现在知道了 谢谢啊

网友X(2014-03-25):
谢谢高手们,终于理解了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