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设计方面,求教。

楼主(2008-06-12):
(无正文)

网友A:
恒流充电比较好,另外可增加电压检测,最后增加脉冲充电方式更好。三合一很不错!

网友B:
为了达到快速充电和保护电池的目的,充电过程一般可分三个阶段,恒流,恒压,涓流充电,其中涓流充电也可以采用脉冲方式充电,效率会更高。
根据被充电电池的端电压,切换充电方式,

网友C:
我觉得

就你这东西,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考虑成本

网友D:
啊啊

我也正在做这种电路,也是给6V电池充电,可以互相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