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正激式电源工作时变压器有叫声怎么办?

楼主(2008-06-17):
我用TL494做了250W24V/10.5A的电源,在满载时启动,变压器有清微叫声,电压也掉到了22V,若空载启动再加负载没有叫声,电压也正常,若带7A负载启动,也没有叫声,电压正常.请教这叫声是如何产生的,怎么解决?谢谢.
是工作频率不对?还是其它?请赐教

网友A(2018-05-17):
这个电路图能否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