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的功率因数跟通常意义上的功率因数不一样的吧?

楼主(2008-06-19):
比如3000VA的UPS,输出功率2100W,这里一般有个系数0.7,或者0.8,大概这个范围吧!
而通常设备的功率因数就是cosΦ,比较好理解,但UPS上的这个系数……好像意义不一样的吧?

郁闷好久了!

网友A:
确实不太一样

cosΦ对线性电路适用,λ通用.

网友B:
对于UPS类电力电子电路

功率因数等于cosΦ*λ

楼主:
不好意思,再请教一下,λ是什么?

网友B:
谐波因数,当波形非标准正弦时考虑

谐波的均方根值与基波的均方根值之比

楼主:
非常感谢几位朋友啊,谢谢指点!

输出功率可以测出来,就是不知道内部的3000VA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输入电压*电流---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