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20V工频变压器可以在380V上使用吧?需要注意哪些可能的

楼主(2008-06-19):
请问220V工频变压器可以在380V上使用吧?需要注意哪些可能的情况?

网友A:
原则上不可同频使用

网友B:
要么接中线(零线),要么用两个初级串联

网友C:
电压高了,小心发热……

楼主:
再请教

有380V的变压器吗,与220V的有何不同....

本人费解认识380V也是50HZ,220V也是50HZ,只是电压上不一样,只是接的电源不一样,次级输出电压成正比而已....初级电压高可以考虑初级的绕数多一点的,这样应该不存在问题吧??

网友C:
问题是220V的变压器就没绕到那么多圈的……

另外不知道绝缘强度是否够……没研究过。

网友D:
有可能会发生磁饱和

近似短路

网友E:
从安全考虑,别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