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和正激的提问

楼主(2008-06-19):
两个问题:
1。隔离反激式变换器对输出功率的限制主要是什么因素?
2。隔离正激式变换器对最小负载的要求主要是什么因素?

网友A:
基本问题需要自我总结

反激电源,磁芯截面积一定时,可用磁密(一般取磁芯最高工作温度对应的饱和磁密的70%)对应一个安匝值,如果气隙也一定,则相同磁密下磁场能量与初级线圈多少无关,显然,频率决定了反激的功率,上限是磁芯满足温升条件下的最高工作频率;
正激电源,是BUCK的隔离应用,Vo=Vi*D*N1/N2,但这要求储能电感电流连续,如电流过小,会进入DCM,这时就需要减小D了,显然,Dmin决定最小负载电流,如D不能趋近零,则一定要加死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