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锂电池充电器正负极怎么判断

楼主(2008-06-25):
现在充电器的正负极弄混了,请问怎么判断?输出应该是直流啊,直接用万用表或外接电阻测电压都显示为0.

网友A:
接个电阻上去看有没有电压???

如果还不行的话.可以找个电源(电池,电压要在范围之内)再串个百欧左右的电阻,接上去.测两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