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2V/6A的电路

楼主(2008-06-26):
现在有个项目要做个电源,因为自己不是电源出身的,所以想在这里找些达人请教请教!
要求的输入是85V~265V,输出为12V/6A,不知道该怎么做,目前想用top247或者是uc3842做,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参考电路,谢谢了啊,不胜感激!top247用PI EXPERT提示的,不知道各部分的阻容的参数如何选取,谢谢各位给宝贵的建议!

网友A:
没设计过电源的最好不要自己做

没设计过电源的最好不要自己做,去做电源的工厂定做就好了.
做好电源非一朝一夕之功.
我们公司以前的电源自己设计过,最后还是直接去电源的工作定做的.
具体原因动过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