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V转-5V

楼主(2008-06-27):
请教用哪家的芯片能行,电流不大于1A

网友A:
LM2576-5

网友B:
查查7660

查查7660

网友C:
楼上的推荐真晕

7660就20MA电流吧
而且也实现不了12V转-5V
加个12V给它坏才怪

网友D:
DC-DC不艾

网友D:
DC-DC不发热,效率高,

用IC或分立件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A:
7905都来了

拜托先看清楚输入电压

网友E:
主要还是看具体的要求

要求效率,那肯定是DC/DC;还得看是否要求隔离不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