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NCP3063的朋友请进来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08-06-27):
先说一下各元件参数指标:
电流感测电阻R1=0.2欧,外扩流FET=TIP42C,R2=5K,R3=15K
储能电感L1=22uH,其他如图
想做输出5V/1.5A,可是该电路只能做到5V/300mA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我估计时候是3063本身PWM的原因

网友A:
想做1.5A输出的话1N5819的电流容量也不够用的

可以考虑换5822

网友A:
还有滤波电感工作频率和滤波电感的电流都没有设计呢

楼主:
电感?

储能电感已经比较小了,再小不好买到
另外输入电压要求6~13V。各位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B:
1、R1的值?2、IC的2脚往哪里接呢?3、D1L1不是随便找个就能

网友A:
L1不是买来用的,是设计出来用的

网友C:
是33063吧

用33063加扩流管做1.5A,不行

网友D:
减少R1,增大R5,改接至地。

减少R1,增大R5,改接至地。